大侠看看 就是这样子 是怎么回事,封装好着

楼主(2015-08-07):
(图片)

网友A:
自己画的封装,没有设置参考点!

网友B:
在做元件库的时候 没有对齐  所以放置的时候  中心不对导致  鼠标所在点和元件不在同一点

网友C:
并没有看懂啊..........

网友D:
就是参考点的问题

楼主:
谢谢   我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E:
芯片要设置参考点

网友F(2016-12-31):
设置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