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细分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5-08-07):
电机细分原理及多级细分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2019-04-28):
脉宽调频啊

网友B:
就是为了保证电流波形是正弦。这样可减少电机的振动和噪音。为了无限逼近正弦,那就把一个周期的电流波形通过控制增大及减少,32细分就是把一个波形分成32分逼近,128细分就是分成128份逼近,当然细分越高越逼近正弦。实测32细分就能让电机噪音振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