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193页

楼主(2015-08-08):
IIC通信,例程程序中 数据输入---时钟下降沿同步数据,数据输出---时钟上升沿同步数据?书上写的反的,有点搞不清了。应该以例程中为准?

另附《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电子书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37954-1.html

网友A:
欢迎指出错误或提出问题。此例为例程解释的一点错误,请以红色说明文字为准。书上193页说明:每一位的写入是用时钟上升沿同步数据,也就是说时钟上升沿后从器件(指24C02)开始检测输入的数据,每一位的读取是用时钟下降沿同步数据,也就是说时钟下降沿后从器件开始输出数据。
下面是例程代码。
//*********************************************************************

// 功能描述: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个一字节
// 返回值: 0->成功  1->失败
//*********************************************************************/
unsigned char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 位数控制
        for (i=0;i<8;i++)           // 写入时是用时钟上升沿同步数据
        {
                if (Data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delay(tt);                   // 保持0.2uS以上(TSU.DAT)
        SCL = 1;
                delay(tt);                   // 保持4.0uS以上(THIGH)
                SCL = 0;
                delay(tt);                  // 保持4.7uS以上(TLOW)
        Data <<= 1;
         }
         return IIC_GetACK();
}

//*********************************************************************
// 功能描述:主设备向从设备读取一个字节
// 返回值:  读到的字节
// *********************************************************************/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接收单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nsigned char i,rbyte=0;
        SDA=1;
        for(i=0;i<8;i++)                  // 读出时是用时钟下降沿同步数据
        {
                SCL=0;
                delay(tt);                          // 保持4.7uS以上(TLOW)
                SCL=1;
                delay(tt);                          // 保持4.0uS以上(THIGH)
                if(SDA) rbyte|=(0x80>>i);
        }
        SCL=0;
        return rbyte;
}

网友A(2015-11-14):
第一章内容,可先试读,如果觉得好可购买纸版。

网友B(2016-07-23):
这些都是比较实用的书籍 很贴近现实 看着都想买一本  恨不得立马就拥有它

网友C:
不全吧,這下載的資料?

网友D(2016-12-14):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E(2017-07-25):
很好很好,感谢感谢

网友F:
很好的书,最近也一直在研究8位机,马上向16位和32位进军,谢谢大神

网友G(2019-07-15):
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

网友H(2021-07-30):
很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