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04超声波测距1602显示,已经调试成功

楼主(2015-08-09):
本人亲自调试成功,显示稳定,准确,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4;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5;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6;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trig=P1^0;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P1^1;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bit flag1;         //触发信号标志位//

uchar count;           //中断累加变量
long in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
                1602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这点非常重要
    en=0;
}

/*------------------------------------------------
               1602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也就是检测忙信号,这点非常重要。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
                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用到功能设定指令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
    lcd_wcom(0x01);    //清屏,用到了清屏指令
}

/*------------------------------------------------
              1602显示固定字符函数
------------------------------------------------*/
void lcd_xianshi()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s');
        lcd_wdat('t');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c');
        lcd_wdat('e');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c);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单位是厘米//
        lcd_wdat('c');
        lcd_wdat('m');

}

/*------------------------------------------------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计算响应信号时间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1ms
    ET0=1;
        EA=1;
}

/*------------------------------------------------
    超声波模块触发信号
------------------------------------------------*/
void trigger()
{
    trig=1;
        delayt(1);
        trig=0;
}

/*------------------------------------------------
   超声波模块相应端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measuring()
{
        trig=0;
        echo=0;
        count=0;
}

/*------------------------------------------------
     超声波模块距离测试函数
------------------------------------------------*/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echo)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
   超声波模块测量结果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x/1000;
        bai=(x/100)%10;
        shi=(x/10)%10;
        ge=x%10;

        lcd_wcom(0x80+0x49);//单位是厘米//
        lcd_wdat(table[qian]);
        lcd_wdat(table[bai]);
        lcd_wdat(table[shi]);
        lcd_wcom(0x80+0x4d);
        lcd_wdat(table[ge]);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while(1)
        {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特定字符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echo==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display(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_0()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18)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网友A(2016-03-12):
这么好是程序竟然没人赞!!!!!找了很多超声波测距然后1602显示的程序,这个最好,结构清晰,大师级水平

网友B(2016-04-11):
求接线方法

网友C:
感觉不行呀 用你的程序 利用超声波来测距,物体移动后,超声波传感器测到的距离不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D(2016-12-10):
很强!!楼主程序思路非常清晰!!谢谢!

网友E(2017-04-04):
谢谢,中国好老师!

网友E:
接线你改下程序里的echo trig的端口号,还有你要改你的1602的,我的是成功了

网友F:
很棒

请教楼主 这个模块距离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G:
程序很详细

网友H:
超声波测距能测多远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超声波测距能测多远啊

首先可能的最大距离(由超声波模块自身决定),实际最大距离(小于可能的最大距离)由程序决定,接受返回的超声波的定时器最多计数18次,大概能知道收到最远的超声波花费时间,然后就能知道距离,这里面大概是309.xcm,达不到310cm,也就是三米多点

网友J(2017-08-10):
引用 网友E:
接线你改下程序里的echo trig的端口号,还有你要改你的1602的,我的是成功了

echo trig的借口有特定要求吗?  主程序到接受回声信号那里卡死了,没有接收到回声信号

网友K:
有没有控制2个超声波的程序

网友L(2018-05-22):
谢谢分享,对毕业设计很有帮助

网友M(2018-11-17):
谢谢楼主,已经用上

网友N:
感谢楼主,课程设计需要这个。

网友O:
我有一个是毕业时的设计。可以以此比较学习一下。

网友P(2021-04-19):
想知道用的是多少M的晶振,可惜不知道。。。

网友Q:
超声波模块是US-015能用吗,求告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