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无线模块NRF24L01

楼主(2015-08-10):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程序烧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我用的是51单片机,不知道那个5V转3.3V
要用在哪。我没有转换MCU芯片的电压。就只转换了模块的电压,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求大神解答,谢谢 了。。。。。。小弟感激不尽
//////////////////////////////////////////发送代码区///////////////////////////////////////////////////////////////////#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K5=P1^4;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71;b>0;b--)
        for(a=2;a>0;a--);
}
//unsigned char code s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long  LedOut[5],LedNumVal;
//unsigned char ha=0;
//unsigned char hb=1;
//unsigned char hc=2;
//unsigned char hd=3;
//unsigned char a=0;
/*void shumaguan()
{
        P0=0x00;
        P2=0xff;
        P0=sb[a%10000/1000];
        led4=0;
        delay(1);
        led4=1;
        P0=sb[a%1000/100];
        led3=0;
        delay(1);
        led3=1;
        P0=sb[a%100/10];
        led2=0;
        delay(1);
        led2=1;
        P0=sb[a%10];
        led1=0;
        delay(1);
        led1=1;
}*/
sbit DQ=P3^7;//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unsigned int tvalue;//温度值
unsigned char tflag;
/***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ds1820rst()                 //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_18B20(4);
        DQ=0;
        delay_18B20(100);
        DQ=1;
        delay_18B20(40);
}
unsigned 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nsigned 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1;
                wdata>>=1;
        }
}
void red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
        ds1820wr(0x44);
        ds1820rst();
        ds1820wr(0xcc);
        ds1820wr(0xbe);
        a=ds1820rd();                  //温度低位
        b=ds1820rd();                  //温度高位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return(tvalu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IO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1;
sbit         MOSI        =P1^2;
sbit        SCK            =P1^3;
sbit        CE            =P1^5;
sbit        CSN                =P1^4;
sbit        IRQ                =P1^0;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uchar T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        unsigned int i;
//        for(i=0; i<s; i++);
//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        uchar reg_val;
//
//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
//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        uint status,uchar_ctr;
//
//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
//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
//        CSN = 1;
//
//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        C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CE = 1;
//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    unsigned char revale=0;
//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
//            CE = 0;                         //SPI使能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long  LedOut[5],LedNumVal;
unsigned char ab,ac,ad,ae;
float  aa;
void shumaguan(int k)
{
        P0=0x00;
        P2=0xff;
        if(tflag==0)
        {
                P0=Disp_Tab[k/1000];
                led4=0;
                delay();
                led4=1;
        }
        else
        {
                P0=0x40;
                led4=0;
                delay();
                led4=1;
        }
        P0=Disp_Tab[k%1000/100];
        led3=0;
        delay();
        led3=1;
        P0=Disp_Tab[k%100/10]|0x80;
        led2=0;
        delay();
        led2=1;
        P0=Disp_Tab[k%10];
        led1=0;
        delay();
        led1=1;
}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void KEY5(unsigned char i)
{
        if(K5==0)
        {
                inerDelay_us(5);
                if(K5==0)
                {
                        TxBuf[0]=0xCF;

                }
        }
}

void main()
{
        init_NRF24L01() ;
        KEY5();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功能:发送 TxBuf中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功能:清除中断准备下一次的发送

}
///////////////////////////////////////////接收代码区//////////////////////////////////////////////////////////////////////////////
#include <AT89X52.h>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控制引脚定义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忙标志检查
unsigned char Busy_Check()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
        RS = 0;
        RW = 1;
        EN = 1;
        Delayms(1);
  LCD_Status = P0;
        EN = 0;
        return LCD_Status;
}
//写1602的控制命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EN = 1;
        Delayms(1);
        EN = 0;
}
//写1602的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
        EN = 1;
        Delayms(1);
        EN = 0;
}
//初始化1602液晶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
//显示字符串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 0;
        if(y == 0)
                Write_LCD_Command(0x80 | x);
        if(y == 1)
                Write_LCD_Command(0xc0 | x);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tr);
        }
}
void xiansh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
{
                if(y == 0)
                Write_LCD_Command(0x80 | x);
                if(y == 1)
                Write_LCD_Command(0xc0 | x);
                Write_LCD_Data(z);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IO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1;
sbit         MOSI        =P1^2;
sbit        SCK            =P1^3;
sbit        CE            =P1^5;
sbit        CSN                =P1^4;
sbit        IRQ                =P1^0;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1=P2^1;
sbit        led0=P2^0;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        CE=0;                        //StandBy I模式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        inerDelay_us(10);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    unsigned char a,b,c;
//    for(c=19;c>0;c--)
//        for(b=20;b>0;b--)
//            for(a=130;a>0;a--);
//}

unsigned char code b[]=" Receive Temp : ";

void main()
{
        uchar RxBuf[32];
        init_NRF24L01();
        while(1)
        {
                SetRX_Mode();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while(1)
                        {
                                P2=0xfb;
                                P0=RxBuf[0];

                                }
                        }

        }
}

网友A:
5v转换成3.3v给模块电源就行了,单片机5v的没事。通信口没推挽应该能直接连。程序太长了,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分开调试吧……比如先读个NRF的寄存器看是不是复位值,可以排除模块和MCU通信问题。就这样一点一点锁定问题区间。不要着急,慢慢调。

网友B(2015-10-18):
回帖奖励 +2

网上有成功案例的

网友B:
还有注意思IO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