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无论如何都不显示

楼主(2015-08-10):
我打算焊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电子时钟,我的程序在仿真软件上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硬件上却显示一片空白,只有背光亮,,我试了都快一星期了,就是不行,真心没办法了,望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背光调的太亮了  背光太亮的话 是看不见字体的

网友B:
你的仿真电路上的那个华东变阻器的电路错了,你这样连接会使得实际电路上的1602时钟是最亮的,仿真毕竟是仿真,仿真上只要不出现逻辑错误都会成功,但是实际就是实际,不会和仿真一样忽略掉一些错误的,自己再好好看看1602上的调节亮度的引脚和滑动变阻器的连接方式吧。

网友C:
调过对比度了没?不调说不定就不显示

网友D:
在1602液晶的第三脚,也就是vee脚,应该串接一个可调电阻。调节该电阻可以调节屏幕对比度,一般新的液晶屏幕显示都是过亮,应该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E:
仿真通过,说明程序基本没问题。楼主就反复认真的检查硬件接线吧。

网友F:
也有可能是1602已经坏了!

网友G:
看一下传输数据的端口有无接错线

网友H:
亲,你的对比度调节有问题,用电位器分压连接而不是串联接入,仿真其实有些地方还是很坑的,你不接那根线,仿真一样好用的

网友I:
看看你的硬件

网友J:
仿真没问题的话,那可能是液晶坏了或者焊接的时候电路出现虚焊了吧

网友K:
仿真软件,不会管你的硬件连接对不对,它默认给器件加上正确的工作环境,不信你可以试试把器件的电源,地什么都不接,器件照样工作的很好,而实际组装电路时,这些电路不正确,器件是没法工作的

网友L:
可能是对比度调节有问题,调节一下滑动变阻器试试

网友M:
楼上有理,检查硬件吧。。

网友N:
可能是对比度

网友O:
可能是亮度没有调好,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P:
看看你的电路跟仿真的图有没有误差!这个很关键!

网友Q(2015-10-04):
是亮度没有调好是对比度

网友R:
你的电路好复杂啊

网友S: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你把电位器换了试试看

网友T:
dajia大家说的没错,应该是对比度问题,我的12864在背光亮  灭切换的时候对比度都要重新调整,要不就很模糊或全屏很黑

网友U:
是不是数码管出了问题

网友V:
大家都说你的硬件有问题,不过硬件是一方面,没看到你的程序,不能排除你编程有误的可能性,有可能是编程里面出现问题。一般在编程里面,使能端要给一个脉冲的,还必须带有一些延时;还有读写端要给低电平。

网友W:
背光调暗些就可以了,或者换个分压电阻

网友X:
    看一下你用的1602使用手册,不同的厂家生产的1602可能会稍稍有点区别。

网友Y(2015-12-01):
是对比度的问题,在v0端串联一个10K电位器调对比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Z:
各型号的1602可能稍微有点区别,可以向厂家咨询一下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