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电阻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5-08-10):
半导体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电阻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半导体电阻器也称敏感电阻器,主要由半导体材料制成,它对外界,比如温度、湿度、机械力、电压磁场等物理量变化反应敏感.从而导致自身电阻值发生变化。反过来,人们根据这些电阻阻值的变化.就可检测上述物理量的变化。

网友B:
可以作为传感器的敏感元件,把非电量变为电量

网友C:
先百度在看看

网友D:
可以感應外在環境變化.MU在判斷是否變化I/O

网友E:
百度百科,解释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