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1单片机问题,如何保持管脚状态

楼主(2015-08-10):
51单片机如何保持之前的管脚状态:
比如说
  if (0<=i<=10)
  {
   P1.0=1;
   }
   if(20<=i<=30)
   {
    P1.0=0;
    }
当10<i<20时,如何保持之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当i从0上升到19时,保持P1.0=1的状态,当i从30下降到11时保持P1.0=0的状态。

网友A:
51单片机的I/O都是带有锁存器的。

网友B:
单片机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啊,你把引脚置高或者置低了,只要你不去改变它,它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啊。不过程序不能像你这样写

网友C:
在if外面之后 相当于#define SET  {P1.0=1;}   #define CLR  {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