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数组接收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呢?求助!!!!

楼主(2015-08-10):
怎么用数组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呢?????

网友A:
假如8位数组;每次进中断i+1
i++;
if(i<8)
{BUFFER[i]=buffer;**你发送的数据
}
else
i=0;
收发都是数组就是
buffer=BUFFER[J]**发
BUFFER[I]=buffer**收;
大概就是这样,具体的你改改

网友B(2017-04-20):
请问**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不懂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