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得基于51单片机无线温度传输

楼主(2015-08-10):
                           基于51单片机+nrf24l01+lcd1602无线温度传输!网上很多2.4G的程序,下载了很多都不成功!便自己慢慢看手册调!程序已调试成功!如有不足欢迎大神指点!

发送程序:
/**********************************************************/
/* 名   称:NRF24L01+无线USB通信模块程序                  */
/* 功   能: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
/*          格式:首位是个数,后面跟要发送的数据          */
/*                例如:发送5个字节 11 22 33 44 55(16进制)*/
/*                电脑串口发送:1122334455                */
/*                模块实际发送:051122334455              */
/* 作者:BQDZ     (论坛:http://bqdz.taobao.com)        */
/* 联系方式: QQ :851968194     旺旺:王亚坤2864          */
/*           手机:15821472722(上海)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   STATUS寄存器bit位定义      *******/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

/*********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jump_ROM 0xCC
//#define start 0x44
//#define read_EEROM 0xBE

const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const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sbit NRF_CE   = P1^5;
sbit NRF_CSN  = P1^0;
sbit NRF_MISO = P1^3;
sbit NRF_MOSI = P1^1;
sbit NRF_SCK  = P1^4;
sbit NRF_IRQ  = P1^2;
sbit LED=P1^0;
#define Data P0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6;
uint value;

uchar code table3[17]="&&Temperature:&&";
bit fg=0;

sbit DQ = P3^6;            //DS18B20数据口

uchar rece_buf[32];

void delay(uint n)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b(u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delay(uint n)
//{uint x,y;
//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5);
lcden=0;
lcdrs=0;
lcdrw=0; //rs=0时输入指令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ata=com;
lcden=0;//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delay(5);
lcden=0;
lcdrs=1;
lcdrw=0;//rs=1时输入数据
delay(5);
lcden=1;
Data=dat;
lcden=0;
lcdrs=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_us(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num;i++)
        _nop_();
}
void delay_150us()
{
        uint i;

        for(i=0;i>150;i++);
}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位
        {
                NRF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NRF_SCK=1;
                byte|=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0;
        }
        return byte;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value 给寄存器写的值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RF_CSN=0;                  //CSN=0;
          status =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SPI_RW(value);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 (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 出口参数:value 读出寄存器的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value;

        NRF_CSN=0;              //CSN=0;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value = SPI_RW(NOP);
        NRF_CSN=1;                     //CSN=1;

        return value;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寄存器地址                */
/*           *pBuf 读出寄存器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CSN=0
          status=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
        pBuf[u8_ctr]=SPI_RW(0XFF);                //读出数据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pBuf 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24L01接收数据                   */
/* 入口参数:rxbuf 接收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   成功收到数据                 */
/*          1   没有收到数据                 */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RX_OK)                                                                //接收到数据
        {
                NRF_CE = 0;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_CE = 1;
                delay_150us();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
/* 入口参数:txbuf  发送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发送失败*/
/*          0x20    成功发送完成              */
/*          0xff    发送失败                  */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te;

        NRF_CE=0;                                                                                                //CE拉低,使能24L01配置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_CE=1;                                                                                                //CE置高,使能发送
        while(NRF_IRQ==1);                                                                                //等待发送完成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e&TX_OK)                                                                                        //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                                                                                        //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NRF_SCK=0;
        NRF_CSN=1;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0);        //设置RF通道为2.400GHz  频率=2.4+0GHz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_CE=1;                                                                          //CE置高,使能发送
}

void SEND_BUF(uchar *buf)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NRF_CE=1;
        delay_us(15);
        NRF24L01_TxPacket(buf);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
        NRF_CE=1;
}

unsigned char TMPH,TMPL;

void delay_1()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void delay(uint N)
//{
//        int i;
//        for(i=0; i<N; i++);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Reset()
//* 功能 : 复位DS18B2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char Reset(void)
//{
//        uchar deceive_ready;
//        DQ = 0;
//        delay(29);
//        DQ = 1;
//        delay(3);
//        deceive_ready = DQ;
//        delay(25);
//        return(deceive_ready);
//}
//
///********************************************************************
//* 名称 : read_bit()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出的一个位值
//***********************************************************************/
//uchar read_bit(void)
//{
//        uchar i;
//        DQ = 0;
//        DQ = 1;
//        for(i=0; i<3; i++);
//        return(DQ);
//}
//
///********************************************************************
//* 名称 : write_bit()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位
//* 输入 : bit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位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bit(uchar bitval)
//{
//DQ=0;
//if(bitval==1)
//DQ=1;
//delay(5);
//DQ=1;
//}
//
///********************************************************************
//* 名称 : read_byte()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到的值
//***********************************************************************/
//uchar read_byte(void)
//{
//        uchar i,m,receive_data;
//        m = 1;
//        receive_data = 0;
//        for(i=0; i<8; i++)
//        {
//                if(read_bit())
//                {
//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 + (m << i);
//                }
//                delay(6);
//        }
//        return(receive_data);
//}
//
///********************************************************************
//* 名称 : write_byte()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输入 : 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        uchar i,temp;
//        for(i=0; i<8; i++)
//        {
//                temp = val >> i;
//                temp = temp & 0x01;
//                write_bit(temp);
//                delay(5);
//        }
//}
//void delay_us(uchar t)//微妙延时
//{
// while(t--);
//}
init_ds18b20(void) //数据初始化
{
bit status_DS18B20;
DQ=1;
DQ=0;
delayb(250);
DQ=1;
delayb(20);

if(!DQ)
        status_DS18B20=0;
else
        status_DS18B20=1;
delayb(250);
DQ=1;
return status_DS18B20;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写数据
{
uchar i=0;

for(i=0;i<8;i++)
{
DQ=1;
dat>>=1;
DQ=0;
DQ=CY;
delayb(25);
DQ=1;

}
}
uchar read_ds18b20()//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若取到的位为一,则将最高位置为一
DQ=1;
delayb(25);
}
return (dat);

}

uchar change_ds18b20()
{
uchar tl,th;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b(1);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delayb(20);
tl=read_ds18b20();
th=read_ds18b20();
value=th;
value=value<<8;
value=value|tl;
// if(th < 0x80)
//{ fg=0;}

if(th>= 0x80)
{ fg=1;

value=~value+1;
}
value=value*(0.0625*10);
//value=tl/ 16 + th * 16;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_lcd1602()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3);
}
write_com(0xc0);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void main()
{
        init_lcd();
init_ds18b20();
        while(NRF24L01_Check()); // 等待检测到NRF24L01,程序才会向下执行
        NRF24L01_RT_Init();
        while(1)
        {                  change_ds18b20();
                display_lcd1602();
                if(NRF_IRQ==0)                 // 如果无线模块接收到数据
                {
                        if(NRF24L01_RxPacket(rece_buf)==0)
                        {
                                if(        rece_buf[1]=='1')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LED=0;
                                if(        rece_buf[1]=='2')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LED=1;
                        }
            }

//                Reset();
//                write_byte(jump_ROM);
//                write_byte(start);
//                Reset();
//                write_byte(jump_ROM);
//                write_byte(read_EEROM);
//
//                TMPL = read_byte();
//                TMPH = read_byte();
//
////  temp=TMPH;temp<<=8;temp=temp|TMPL;temp=temp*0.0625;         //该写法 强制转换为浮点型数。
//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改写法 忽略0.5度一下的变化。
////把十六进制的数字量转换为十进制的模拟量。即:数字量*0x01对应的模拟量。
////模拟量 所测 温度值。

                rece_buf[0]= value/100+0x30;
                rece_buf[1]= value%100/10+0x30;
                rece_buf[2]='.';
                rece_buf[3]= value%10+0x30;
                rece_buf[4]=' ';
                rece_buf[5]=' ';
                rece_buf[6]=' ';
                rece_buf[7]=' ';
                SEND_BUF( rece_buf);
                Delay_1ms(20);
        }
}

接受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   STATUS寄存器bit位定义      *******/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

/*********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RxBuf[32];
const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const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uchar code TX_Buffer[32];
sbit NRF_CE   = P1^5;
sbit NRF_CSN  = P1^0;
sbit NRF_MISO = P1^3;
sbit NRF_MOSI = P1^1;
sbit NRF_SCK  = P1^4;
sbit NRF_IRQ  = P1^2;
sbit LED=P1^0;
bit fg=0;
sbit S1=P3^2;
sbit S2=P3^4;
sbit S3=P3^3;
#define Data P0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6;
uchar code table3[17]="&&Temperature:&&";

uchar rece_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void delay_us(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num;i++)
        _nop_();
}
void delay_150us()
{
        uint i;

        for(i=0;i>150;i++);
}

void delay(uint n)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5);
lcden=0;
lcdrs=0;
lcdrw=0; //rs=0时输入指令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ata=com;
lcden=0;//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delay(5);
lcden=0;
lcdrs=1;
lcdrw=0;//rs=1时输入数据
delay(5);
lcden=1;
Data=dat;
lcden=0;
lcdrs=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isplay_lcd1602()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3);
}
write_com(0xc0);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RxBuf[0]);
write_dat(RxBuf[1]);
write_dat(0x2e);
write_dat(RxBuf[3]);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位
        {
                NRF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NRF_SCK=1;
                byte|=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0;
        }
        return byte;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value 给寄存器写的值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RF_CSN=0;                  //CSN=0;
          status =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SPI_RW(value);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 (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 出口参数:value 读出寄存器的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value;

        NRF_CSN=0;              //CSN=0;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value = SPI_RW(NOP);
        NRF_CSN=1;                     //CSN=1;

        return value;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寄存器地址                */
/*           *pBuf 读出寄存器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CSN=0
          status=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
        pBuf[u8_ctr]=SPI_RW(0XFF);                //读出数据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pBuf 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24L01接收数据                   */
/* 入口参数:rxbuf 接收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1   成功收到数据                 */
/*          0   没有收到数据                 */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RX_OK)                                                                //接收到数据
        {
                NRF_CE = 0;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_CE = 1;
                delay_150us();
                return 1;
        }
        return 0;//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
/* 入口参数:txbuf  发送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发送失败*/
/*          0x20    成功发送完成              */
/*          0xff    发送失败                  */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te;

        NRF_CE=0;                                                                                                //CE拉低,使能24L01配置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_CE=1;                                                                                                //CE置高,使能发送
        while(NRF_IRQ==1);                                                                                //等待发送完成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e&TX_OK)                                                                                        //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                                                                                        //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NRF_SCK=0;
        NRF_CSN=1;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                                                                        //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0);        //设置RF通道为2.400GHz  频率=2.4+0GHz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_CE=1;                                                                          //CE置高,使能发送
}

void SEND_BUF(uchar *buf)         //发送数组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NRF_CE=1;
        delay_us(15);
        NRF24L01_TxPacket(buf);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
        NRF_CE=1;
}

//************************************串口初始化*********************************************************
void StartUART( void )
{                                                          //波特率120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e6;
     TL1 = 0xe6;
     PCON = 0x00;
     TR1 = 1;
}
//************************************通过串口将接收到数据发送给PC端**************************************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
{
         SBUF = R_Byte;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NRF24L01_Check()); // 等待检测到NRF24L01,程序才会向下执行
        NRF24L01_RT_Init();
        init_lcd();
        StartUART();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
                        for(i=0;i<32;i++)
                        {
                                R_S_Byte(RxBuf[i]);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电脑
                                delay_us(20000);

                        }
                   display_lcd1602();
                }

        }
}

NRF2401温度无线传输(以调试成功).rar

网友A(2015-10-19):
顶一个,能发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B:
看看这个可以用不

网友B:
别坑我哈!!!!!!

网友B:
可以 挺好的

网友C:
真是太好了。

网友D(2015-11-19):
啊 你写的太好了我参考一下

网友E:
教程有木有?

网友F:
但愿可以

网友G(2016-03-19):
大神有仿真图吗

网友H(2016-04-24):
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啊

网友I:
楼主你好,还能看到回帖吗?程序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