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阵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08-11):
如何利用矩阵键盘进行一下功能:一   在数码管上显示00 按一下按键1,数码管显示01,再按一下显示03,即按键累增  二   在数码管显示4,按一下按键2,数码管显示变为3,即表示减得功能。望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 学会怎么使用矩阵键盘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是多么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学会怎么使用矩阵键盘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是多么的简单

哦,说的那么简单,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B:
动态扫描数码管,只两个按键没必要矩阵啊。直接赋值负1,负1显示码为00,然后加按键加2,二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扫描数码管,只两个按键没必要矩阵啊。直接赋值负1,负1显示码为00,然后加按键加2,二同理。

哦,他只是综合题中的一小段子程序,只是利用矩阵键盘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