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能检测2cm直径的小球位置

楼主(2015-08-12):
用什么传感器能检测2cm直径的滚动小球位置,距离在到70cm范围的

网友A:
要求精确度了吗?如果要求的话,一般测距装置是达不到的,那种高精度的红外测距又很贵,如果不嫌麻烦的话,你可以用红外对管接70cm长,用示波器检测波型观察关系,建出模型(PS:红外对管很便宜,但是特别灵敏,很难控制,测试前一定固定好,那东西稍微有一点移动,数据变化就很大)

网友B:
红外对射,以前看见测量牛皮面积的量皮机就是采用的对射形式

网友C:
超声波或者红外对管

网友D: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E(2017-08-02):
光电传感器可以用吗?

网友F:
摄像头OV7670 采集计算位置

网友G:
摄像头  利用二值化可以检测得到

网友H:
今年电赛很多人都猜是板球运动。我有一个思路,先将图像进行二值化,OV7670扫描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生成的帧,竖直方向上,找白色像素大于0且最少的两列,可以确定小球宽度。横向上,同理,可以确定小球高度,由此可画框,或者求中点

网友I:
超声波肯定不行,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