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下 怎么求MPU-6050输出相关角度??

楼主(2015-08-13):
各位大神帮个忙    怎么求MPU-6050输出相关角度??

网友A:
用四元数算。都有固定公式的,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B:
这是电竞的题目吧,我也是做的风力摆的题目,陀螺仪采集数据。使用PID的算法,对三轴的角加速度进行积分,积分成角度

网友C:
如果使用带串口的陀螺仪直接可以读出角度来

网友D(2017-04-19):
加速度计可以利用三角函数算出,角速度计可以利用积分算出,最后用滤波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