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1仿真。

楼主:
单片机用仿真芯片进行仿真时代码下载操作成功,点击keil软件进行操作时keil显示未响应,之后信息提示

求解!

网友A(2015-08-14):
就是没连上芯片的意思。既然仿真代码下载成功了,那有可能是软件设置有问题。换个波特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连上芯片的意思。既然仿真代码下载成功了,那有可能是软件设置有问题。换个波特率试试。

换过波特率还是不行,会不会芯片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波特率还是不行,会不会芯片坏掉了?

芯片是非常不容易坏的……最后再考虑芯片坏掉的问题。不过用的是什么芯片,芯片相关资料里没提到仿真设置么?如果都按照标准操作还是不行就只好换个芯片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