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控制电机转速源程序+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电路图

楼主(2015-08-14):
一个关于PID算法的控制电机转动的Proteus仿真及程序,电路图在仿真工程文件里面打开即可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sfr T2MOD = 0x0c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0 = P2^4;
sbit Q1 = P2^5;
sbit Q2 = P2^6;
sbit Q3 = P2^7;

sbit PWM                 = P1^7;
sbit UP                         = P1^0;
sbit DOWM                 = P1^1;
sbit GORB                = P2^3; //换相
sbit ADDSPEED         = P1^2;
sbit SUBSPEED        = P1^3;

uint tuint = 65535;
uint tpwm = 1;        //pwm周期为10000us tpwm变量表示pwm高电平时间,也相当于占空比 (仿真时,频率高时,电机反应慢。在实物上要加大频率)
uchar t1_flag = 0;

uint pulse = 0;
uint t0_flag = 0;
uchar t2_flag = 0;
bit t2_over = 0;
bit Just_Get = 1;

#define         ZZ                 { Q0 = 0;Q1 = 0;Q2 = 1;Q3 = 1;}        //正转
#define         FZ                 { Q0 = 1;Q1 = 1;Q2 = 0;Q3 = 0;}        //反转
#define         STOP        { Q0 = 1;Q1 = 0;Q2 = 1;Q3 = 0;}        //停止
//禁止出现 Q0 = 0;Q1 = 1;Q2 = 0;Q3 = 1; 不然会烧掉mos管

//************************ PID *************************************
float now = 0,bef = 0,bbef = 0;         //本次采样值,上次采样值,上上次采样值
float err_now,err_bef,err_bbef;                //当前偏差,上次偏差,上上次偏差
float error_add = 0;                                //所有偏差之和
float set = 25;                                                //设定值

float kp = 25;
float ki = 25;
float kd = 0;

//*****************************************************************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ET0 = 1;
        ET1 = 1;
        ET2 = 1;

        TMOD = 0x15; //定时器0 计数模式 定时器1模式1
        T2MOD = 0x01;

        TH0 = TL0 = 255;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f(t1_flag == 0)
        {
                t1_flag = 1;
                PWM = 1;
                TH1 = (tuint - tpwm + 1)/256;
                TL1 = (tuint - tpwm + 1)%256;

        }
        else
        {
                t1_flag = 0;
                PWM = 0;
                TH1 = (tuint - 10000 + tpwm + 1)/256;
                TL1 = (tuint - 10000 + tpwm + 1)%256;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L0 = 255;
        t0_flag++;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 = 0;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t2_flag++;

        if(t2_flag == 2)
        {
                TR0 = 0;
                TR2 = 0;
                t2_flag = 0;
                t2_over = 1;        //表示100ms时间到
        }
}
void GetPulse()
{
        t0_flag = 0;
        t2_flag = 0;

        TH0 = TL0 = 255;
        TH2 = 0x3C;
        TL2 = 0xB0;                //50MS

        TR0 = 1;
        TR2 = 1;
}

int PID()        //增量式PID
{
        int change;

        err_now = set - now;
        err_bef = set - bef;
        err_bbef = set - bbef;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if(set >= now)
        {
                if(set - now > 1)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else
                        change = 0.2*kp*(err_now - err_bef) + 0.5*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else if(now > set)
        {
                if(now - set > 1)
                        change = kp*(err_now - err_bef) + 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else
                        change = 0.2*kp*(err_now - err_bef) + 0.5*ki*err_now + kd*(err_now - 2*err_bef + err_bbef);

        }
*/

        //change = (kp + ki + kd)*(set - now) + (-kp - 2*kd)*(set - bef) + kd*(set - bbef);
        //change = kp*(set - now) + ki*(set - bef) + kd*(set - bbef);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change);

        }
        else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change);
        }
        else if(change == 0)
        {
                printchar(1,10,' ');
                printword(1,11," 0  ");

        }

        return(change);
}

int PID2()                //位置式PID
{

        int num = 0;
        static num_bef = 0;

        err_now = set - now;
        err_bef = set - bef;

        error_add = error_add + err_now;  //误差累加。一旦误差为0则error_add的值不变,PID输出值不变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if(set - now >= 0)
        {
                if(set - now > 1)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else
                        num = 0.1*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else
        {
                if(now - set > 1)
                        num = 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else
                        num = 0.1*kp*err_now + ki*error_add + kd*(err_now - err_bef);

        }
        */

        if(num > num_bef)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num - num_bef);
        }
        else if(num < num_bef)
        {
                printchar(1,10,'-');
                printuint(1,11,4,num_bef - num);
        }
        else
        {
                printchar(1,10,' ');
                printuint(1,11,4,0);
        }

        num_bef = num;

        return((uint)num);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_init();
        TH1 = TL1 = 255;

        printword(0,0,"P:");                //比例系数
        printword(0,5,"S:");                //设定值
        printword(1,0,"TPWM:");                //当前占空比
        printword(0,10,"PS:");                //当前电机反馈的每秒脉冲数

        while(1)
        {
                if(GORB == 1)
                {        ZZ;                }
                else
                {        FZ;                }

                if(ADDSPEED == 0)
                        set++;
                if(SUBSPEED == 0)
                        set--;

                if(Just_Get == 1)
                {
                        Just_Get = 0;
                        GetPulse();
                }
                else if(t2_over == 1)
                {
                        t2_over = 0;
                        Just_Get = 1;
                        pulse = t0_flag;
                        bbef = bef;
                        bef = now;
                        now = t0_flag;

                        if(set != 0)
                        {
                                TR1 = 1;
                        }
                        else
                        {
                                TR1 = 0;
                                PWM = 0;
                        }

                //        tpwm = tpwm + PID();                //增量式PID
                        tpwm = PID2();                                //位置式PID

                }

                if(UP == 0)
                        kp = kp + 1;
                if(DOWM == 0)
                        kp = kp - 1;

                printuint(0,2,3,kp);
                printuint(0,7,3,set);
                printuint(1,5,4,tpwm);
                printuint(0,13,5,pulse);

        }

}

这个是液晶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d1602开始 ***********************************

#define LCD_DATA P0                //P0口接LCD数据口
sbit RS                 = P2^2;
sbit RW                 = P2^1;
sbit LCDEN                 = P2^0;
sbit LCD_BUSY        = P0^7;

//********* lcd1602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_lcd(uint ms)//延时?个 ms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字符串复制函数**********
void string_copy(uchar *target,uchar *source)//字符串复制 target:目标 source:源
{
        uchar i = 0;

        for(i = 0;source[i] != '\0';i++)//注意target的长度 无保护措施!
        {
                target[i] = source[i];
        }
        target[i] = '\0';
}
//**********字符串比较函数**********
uchar string_cmp(uchar *target,uchar *source)//字符串比较 target:目标 source:源
{
        uchar revalue;
        uchar i = 0;

        for(i = 0;target[i] != '\0' && source[i] != '\0';i++)  //两个都不等于'\0'才执行 出现一个等于'\0'就跳出
        {
                if(target[i] == source[i])
                {
                        revalue = 1;
                }
                else
                {
                        revalue = 0;
                        break;
                }
        }
        if(revalue == 1)
        {
                if(target[i] == '\0' && source[i] == '\0')
                        revalue = 1;
                else
                        revalue = 0;
        }
        return(revalue);
}
//**************** LCD1602函数 ********************
//LCD基本函数:
void busy_check()  //忙碌检测
{
/*        RW = 1;         //读
        RS = 0;        //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FF;//实验证明读数时要将I/O口要置1

        LCDEN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1;// EN高电平读信息 负跳变执行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1)
        {
                if(LCD_BUSY == 0)//P07 == 0跳出循环
                        break;
        }  */
        delayms_lcd(2);//仿真时用延时法 下载到真实单片机上时,将这句注释掉,采用上面的语句。
}
void lcdwrcom(uchar command)//写指令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command;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wrdata(uchar lcd_data)//写数据        数字、字母、标点符号都是数据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1;//数据寄存器
    LCD_DATA = lcd_data;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_init()
{
        delayms_lcd(15);//必要 lcd1602上电到电压稳定需要时间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38;// 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delayms_lcd(5);

        lcdwr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不闪烁
        lcdwrcom(0x06);//指令3 光标右移 屏幕所有文字移动无效
        lcdwrcom(0x0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

//LCD扩展函数:
void address(uchar x,uchar y)  //定位下一步要写数的地址
{
        uchar location;
        if(x == 0)
            location = 0x80|y;
        else
                location = 0xC0|y;

         lcdwrcom(location);
}
void prin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letter)//显示字母、单个字符
{
        address(x,y);
        lcdwrdata(letter);
}

void printword(uchar x,uchar y,uchar *word) //显示单词(字符数组)
{
        uchar i = 0;
        for(i = 0;word[i] != '\0';i++)
        {
                address(x,y + i);
                lcdwrdata(word[i]);
        }
}
void printuint(uchar x,uchar y,uchar num_ws_max,uint num)//显示无符号整形 0~65535 x:行 y:列 num_ws_max 变量的最大位数
{
        uchar i = 0;
        uchar str[5] = {0x20,0x20,0x20,0x20,0x20};

        if(num >= 10000)
        {
                str[0] = num/10000 + '0';
                str[1] = num%10000/1000 + '0';
                str[2] = num%1000/100 + '0';
                str[3] = num%100/10 + '0';
                str[4] = num%10 + '0';
        //        str[5] = '\0';         //手动加字符串结束标志
        }
        else if(num >= 1000)
        {
                str[0] = num/1000 + '0';
                str[1] = num%1000/100 + '0';
                str[2] = num%100/10 + '0';
                str[3] = num%10 + '0';
                str[4] ='\0';
        }
        else if(num >= 100)
        {
                str[0] = num/100 + '0';
                str[1] = num%100/10 + '0';
                str[2] = num%10 + '0';
                str[3] = '\0';
        }
        else if(num >=10)
        {
                str[0] = num/10 + '0';
                str[1] = num%10 + '0';
                str[2] = '\0';
        }
        else if(num >= 0)
        {
                str[0] = num + '0';
                str[1] = '\0';
        }

        for(i = 0;i <= 5;i++)        //uint类型 最大值65535 为5位数
        {
                if(str[i] != '\0' && i < num_ws_max)
                {
                        address(x,y + i);
                        lcdwrdata(str[i]);
                }
                else if(str[i] == '\0' && i < num_ws_max)
                {
                        address(x,y+i);
                        lcdwrdata(' ');//空格                                                  // 实现功能:在此变量的位数范围内,把没数字的位存0x20(空格)
                                                                                                   //例如:最大有3位:999 当变为99时,存为9+'0' 9+'0' 0x20
                }
        }
}
//******************* lcd1602结尾 *****************************

网友A(2015-10-06):
哎,新人一枚,没有黑币,朋友能否给分享一份,万分感谢。邮箱:yuhaitao@hit.edu.cn

网友B:
来一水,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5-11-27):
放出源码多好啊,新手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出源码多好啊,新手都可以学习学习!

刚编辑了一下,直接把源码弄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编辑了一下,直接把源码弄出来了。

楼主好人,衷心感谢!其实发帖就是为了大家都可以进一步学习交流,很多初进论坛的新人没有黑币又想学习,就下载不了会很失望,这样放出源码会聚论坛的人气!

网友E:
  仿真 软件 我是 8的   都打不开

网友F(2016-04-27):
正在找这样的资料,下载看看,感谢楼主

网友G:
楼主,大爱无疆!!!

网友H:
太好了。现在适合的很

网友I:
正学习中,资料正好,感谢楼主

网友J:
缺一枚黑币不能下载,挺急的,有没有亲给发一份啊454999972@qq.com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K(2016-07-11):
哎,新人一枚,没有黑币,朋友能否给分享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L(2016-10-12):
好东西啊,想要可以吗

网友M(2016-11-26):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N(2017-04-04):
很好,很给力!!!!!!!!!!!!!

网友O:
谢谢这么有用的教程

网友P(2017-08-05):
谢谢哈,正好拿来学学算法

网友Q(2018-03-12):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R(2018-04-29):
可以告诉下这个仿真图怎么设置pid参数么?

网友S(2019-01-02):
非常给力!

网友T(2020-04-10):
哪位大哥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