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单片机printf疑问

楼主:
   STC15的例程调试不通,用printf时 必须要先把TI=0 ,这下好了 ,但是我想用16进制的数组输出到串口,STDIO.H添加了 ,但是始终不对,比如我想输出0X2568 ,用串口助手出来一排 32,,35,36,38 始终16进制数前面有个3 并且没连着,请问我格式错在哪? printf("%2x",0x2568) 谢谢大家!

网友A(2015-08-15):
都是ASCII码。HEX模式就把ASCII码打印出来了,切换到文本模式就是2568。2的ASCII码是0x32,5的ASCII码是0x35,6的ASCII码是0x36,8的ASCII码是0x38。

网友B:
       chara=-100;
    int b=-2000;
    long c=6553600;
    printf ("char_0x%bx  int_0x%x long_0x%lx\n",a,b,c);   // 16进制输出
    // 实际输出:char_0x9c  int_0xf830 long_0x640000
     // 输出无符号16进制整数,x表示按小写输出,X表示按大写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ASCII码。HEX模式就把ASCII码打印出来了,切换到文本模式就是2568。2的ASCII码是0x32,5的ASCII码是0x3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ara=-100;    int b=-2000;    long c=6553600;    printf ("char_0x%bx  int_0x%x long_0x%lx\n" ...

非常感谢!

网友D(2015-09-22):
使用 printf 语句,TI=1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