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波特率调整超时怎么办??

楼主:
还有就是明明编写的是完全一样的程序,大小怎么相差这么多!!

捕获

网友A(2015-08-17):
把波特率设低一点,或者换个下载器,只要编译没有问题,程序本身应该不会影响下载。

网友B:
低速下载低速下载

网友C:
调低一点或者从新打开软件

网友D:
换一个USB口试试,USB的驱动试试,2、3脚连接在一起,看看发送出去的东西接收到的对不对

网友E:
换一个适中的波特率或者换一个软件 用stc自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