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楼主(2015-08-15):
我有3个一瓦的LeD想接在摩托车上,教我方法谢谢,!

网友A:
看你供电的电压了,然后计算下需要串多大的电阻,还有三个LED是并联还是串联,都要说清楚,不然没办法给你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供电的电压了,然后计算下需要串多大的电阻,还有三个LED是并联还是串联,都要说清楚,不然没办法给你 ...

摩托车是1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