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keil编程时总是出现如下的过定义,求解!!!

楼主(2015-08-15):
void delay(uchar);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keyscan();

在函数申明时,把那条函数放前面,那条函数就会出现过定义。。。。。

程序短时还可以编译,程序长的时候,总是出现过定义(redefination)。

网友A:
头文件里有没有重名的函数?或者程序里和声明里函数名字一样,返回值或者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B:
keil应该能提示大体的错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