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烧录C语言程序

楼主(2015-08-15):
    之前想测试一下陀螺仪怎么用,然后就用网上下载的C语言程序进行了测试,测试很久也没有搞懂怎么用,但是单片机的板子却不能读取C语言程序了,只能读取汇编语言程序……

网友A:
1234567487987我的键盘没有坏

网友B:
“不能读取C语言程序了,只能读取汇编语言程序”??

是51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读取C语言程序了,只能读取汇编语言程序”??

是51单片机吗?

是51系列的 89C51RC和90C516RD+

网友C:
可以啊  你没生成he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你没生成hex?

你那个hex已经不是“c语言”了,也不是汇编语言,而是机器码。

C语言、汇编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写出的程序都要变成机器码,才能写入程序存储器,被CPU执行。

往单片机中写的都是二进制的机器码,不再有c、汇编的区别,即便你的程序是错的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只要不超出单片机的存储容量,都能写进去。但是能否正确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