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8-16):
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输出一个方波,频率为1HZ-2KHZ,要求用定时器来实现,频率值在数码管上从左到右显示。用两个按键来调节频率,k1增加频率,k2减小频率。输出方波是啥意思?

网友A:
就是输出半个周期的高电平,半个周期的低电平,比如要输出1KHZ的方波,就要单片机引脚上输出0.5ms的高电平,再输出0.5ms的低电平

网友B:
就是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是相同的,高低高低高低

网友C:
方波是抽象的概念,其实是高低电平,这个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方波频率可以通过调整高低电平的时间,也就是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