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标红的是什么意思,求大神们解释!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5-08-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i=0; ge, shi, bai, qian, num=0,a,b,cnt;
sbit led =P1^0;
sbit key1=P3^4;//按键加
sbit key2=P3^5;//按键减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void display();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Time_Int()
{
TMOD=0x01;
TH0 =0xfe;//0.5ms
TL0 =0x33;
EA  =1;
ET0 =1;
TR0 =1;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num++;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num--;
     while(!key2);
    }
a=5000/num;
b=a*2;
if(num>2000)
num=2000;
if(num<1)
num=1;
}
main()
{
Time_Int();
led =0;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qian=num/1000;
  bai =num%1000/100;
  shi =num%1000%100/10;
  ge  =num%1000%100%1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0xff;//0.1ms
TL0 =0xa3;
P0=0X00;
cnt++;
if(cnt<=a)
{
  led=1;
  }
else if((cnt>a)&&(cnt<=b))
{
  led=0;
}
else if(cnt>b)
{
  cnt=0;
}
i++;
if(i>4)
i=1;
/* switch(i)
{
  case 1:P2=0X00;P0=table[qian];break;
  case 2:P2=0X01;P0=table[ bai];break;
  case 3:P2=0X02;P0=table[ shi];break;
  case 4:P2=0X03;P0=table[ ge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这个是不是PWM调节啊

楼主:
不是,用数码管显示方波的频率

网友B:
初学C51,下载来看看!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C51,下载来看看!  顶!!!!!!

还有一个display函数没写,你自己补上吧

网友C:
是个按键数码管加减的程序?

网友C:
这个程序不完整。

网友D:
uchar i=0; ge, shi, bai, qian, num=0,a,b,cnt;

你的a,b,cnt变量没有定义,是不是这个原因才跟a、b、cnt有关的语句都标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