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字节蓝牙下位机控制小车程序

楼主(2015-08-18):
/***************************************************
        单字节蓝牙控制小车程序 电机口是P0
        通过上位机的1,2,3,4,5,6,7,8,9控制单片机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
        时间:2015-8-10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Leftdeng=P1^2;//左大灯
sbit Righdeng=P1^3;//右大灯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0] = SBUF - 48;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RI = 0;
        }
        EA = 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Moto_For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Forward()
{
           P1= 0xaf;//1010 111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Back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Backward()
{
    P1= 0x5f;//0101 111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Left()
* 功能 : 电机1后退,电机2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Left()
{
          P1= 0x6f;//0110 111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Right()
* 功能 : 电机1前进,电机2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Right()
{
         P1= 0x9f;//1001 1111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Stop()
* 功能 : 电机1停止,电机2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Stop()
{
          P1= 0x00;
   Delay_1ms(100);
}
/********************************************************************
* 名称 :LightTurnOn()
* 功能 : 打开车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ightTurnOn()
{
   Leftdeng=0;
   Righdeng=0;
}
/********************************************************************
* 名称 :LightTurnOff()
* 功能 : 关闭车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ightTurnOff()
{
  Leftdeng=1;
   Righdeng=1;
}
/********************************************************************
* 名称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  Moto_Stop(); break;//停止
                    case 1:  Moto_Forward(); break;//前进
                 case 2:  Moto_Backward();        break;//后退
                 case 3:  Moto_TurnLeft();         break;//左转
                 case 4:  Moto_TurnRight();          break;//右转
                 case 8:  LightTurnOn();  break;//开大灯
                 case 9:  LightTurnOff();  break;//关大灯
                 default: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