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包格式蓝牙控制智能小车程序 自测好用

楼主(2015-08-18):
/*******************************************************
        蓝牙控制智能小车程序,IO口可自定义
        标准格式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11,0592M
        整理:苏义江
        时间:2015-8-10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r1        =P1^2;//左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dir2        =P1^3;//左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pwm1        =P1^4;//PWM输出
sbit dir3        =P1^5;//右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sbit dir4        =P1^6;//右电机端口方向控制
int buffer[3];
int rec_flag=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IT0=0;
//        EX0=1;

}

/*-------------------------------------------------------------*/
//主函数
void qianjin()
{
        dir1=0;//方向
        dir2=1;//方向
        pwm1=10;//PWM占空比
        dir3=0;//方向
        dir4=1;//方向
        pwm1=10;//PWM
}
void houtui()
{
        dir1=1;//方向
        dir2=0;
        pwm1=10;//PWM占空比
        dir3=1;
        dir4=0;
        pwm1=10;//PWM
}
void zuozhuan()
{
        dir1=1;
        dir2=0;
        pwm1=10;
        dir3=0;
        dir4=1;
        pwm1=10;
}
void youzhuan()
{
        dir1=0;
        dir2=1;
        pwm1=10;
        dir3=1;
        dir4=0;
        pwm1=10;
}
void stop()//停止子函数
{
        dir1=0;
        dir2=0;
        pwm1=0;
        dir3=0;
        dir4=0;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
        }
}

void Communication_Decode(void)
{
        if(buffer[0]==0x00)
        {
                switch(buffer[1])
                {
                        case 0x01:qianjin(); return;
                        case 0x02:houtui(); return;
                        case 0x03:zuozhuan(); return;
                        case 0x04:youzhuan(); return;
                        case 0x00:stop(); return;
                        default: return;
                }
        }
        else
        {
                return;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i;

        if(RI==1)
        {
                RI = 0;
                if(rec_flag==0)
                {

                        if(SBUF==0xff)
                        {
                                rec_flag=1;
                                i=0;
                        }
                }
                else
                {
                        if(SBUF==0xff)
                        {
                                rec_flag=0;
                                if(i==3)
                                {
                                        Communication_Decode();
                                }
                                i=0;
                        }
                        else
                        {
                                buffer[i]=SBUF;
                                i++;
                        }
                }
        }
        else
        {
                TI = 0;
        }
}

网友A:
请问楼主:蓝牙APP有吗?那你能共享吗?还有蓝牙模块是哪一款?

楼主:
很多我不会发啊,蓝牙模块用HC-06从机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蓝牙APP有吗?那你能共享吗?还有蓝牙模块是哪一款?

上位机APK传了,你试试看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资料传到哪里?我给你邮箱号码:xiedeyong2008@126.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资料传到哪里?我给你邮箱号码:,谢谢

不会发啊,我传到论坛里啦,你好好找找。

网友B(2017-01-26):
引用 楼主:
很多我不会发啊,蓝牙模块用HC-06从机的就行。

什么叫从机???

网友B:
占空比是哪上面的???怎么还有引脚可以插》???/

网友B:
你这是几轮驱动???

网友C:
江哥,会写蓝牙智能小车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