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电源电路的电流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现在用51单片机想在12V电源电路上取总线上的电流,把电流转换为电压后给单片机做判断?但是怕12V电压会对单片机有伤害。因为两个板子电源不同,共地点也不同。还有怕在12V入端就被单片机的板子给都抢走了

网友A:
电源负端传戒一个电阻做电流采样
电阻大小根据采样电流的大小选择

网友B:
你对电的基础知识有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端传戒一个电阻做电流采样
电阻大小根据采样电流的大小选择

嗯。可是电路运行起来电阻很小。只有300欧姆而已。所以我用了光耦。可是电流太大。350~450MA。导致光耦发烫。查了下。最大的光耦正向电流也就80MA。运行起来还是很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电的基础知识有欠缺。

嗯。有点麻烦。

网友C(2016-04-25):
楼主这个做完了嘛?我要做的项目和您的好像。能不能把您的源程序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