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分仪的接口说明

楼主:
序号
标识
名称
功能描述
1
M
主功能(menu)键
主菜单键,单按此键的作用是测量的界面切换为“单点”或“扫描模式”。按住CTRL键再按M键则仪器在“系统信息”和“校准”之间切换
2
左方向和CTRL键
左方向键,向左移动要修改的对象,第二功能,CTRL,与M配合使用
3
右方向键
右方向键,向右移动要修改的对象,
4
OK
确定和开关机键
确定要修改的项目。第二功能为开关机(长按关机)
5

LCD
液晶显示屏
6
RESET
仪器复位孔
如果出现仪器死锁或其它问题,尝试复位仪器。
7
CHARGE
充电口
充电口,采用MiniUSB接口,但是只作为充电口使用,数据传输暂不开放。请采用大电流手机充电器(要求供电电流>1A),请不要接电脑USB口充电,因仪器本身耗电量很大,电脑USB口电流不足,可能引起电脑工作不正常。
8

充电指示灯
仪器待机时充电,充电指示灯亮
9

调整旋钮
调节参数数字,移动修改对象
10
RF PORT
射频口(SMA-K)
被测件或射频电缆接此口

网友A(2015-08-21):
楼主也是51HEI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