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拆卸后的原件利用

楼主(2015-08-20):
最近把一款OPPO的手机拆了,然后卸下了前置和后置两块摄像头,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能将它改为监控器吗?或者分享一些这种摄像头的资料也行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知道吗?那有没人知道手机摄像头的型号呢

网友A(2015-12-08):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知道吗?那有没人知道手机摄像头的型号呢

摄像头在你手上,你还问别人型号?

网友B:
你不能拆下的,在原手机上,安个软件可以用WIFI联网用做监控摄像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