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

楼主(2015-08-20):
Hi 各位大神 单片机有自己的库,很多东西都可以在里面拿来用,但是有时候库里面没有,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时钟,利用LCD1602,而这时我们要怎么办呢???

网友A:
你可以把LCD1602建成.h文件 ,下次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LCD1602建成.h文件 ,下次直接用就可以了

知道呢   但是对于一些IC 来说该怎么去写它的.h 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呢   但是对于一些IC 来说该怎么去写它的.h 文件呢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添加你的内容

#endif

你可以看看能用的.h文件,就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