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8-21):
如何利用单片来控制下雨自动收衣,请教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大致说下:
1.需要一个能够采集雨水量或者说的能够检测雨水强度的传感器来检测是不是在下雨
2.需要电机来实现衣架的收缩和伸展功能
3.还有一些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