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码管动态显示闪烁问题

楼主(2015-08-2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P2^7;
sbit du=P2^6;
sbit S2=P3^0;
sbit S3=P3^1;
sbit S4=P3^2;
sbit S5=P3^3;
uchar count;
uint timer_count;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0x4b;
        TL0=0xfd;
        TR0=1;
}
void display(uint i)
{
        char ge,shi,bai,qian;
        qian=i/1000;
        bai=i%1000/100;
        shi=i%1000%100/10;
        ge=i%1000%100%10;

        du=1;
        P0=leddata[qian];
        du=0;
        P0=0xff;
        we=1;
        P0=0xfe;
        we=0;
        delay(1);
        du=1;
        P0=leddata[bai];
        du=0;
        P0=0xff;
        we=1;
        P0=0xfd;
        we=0;
        delay(1);

        du=1;
        P0=leddata[shi];
        du=0;
        P0=0xff;
        we=1;
        P0=0xfb;
        we=0;
        delay(1);

        du=1;
        P0=leddata[ge];
        du=0;
        P0=0xff;
        we=1;
        P0=0xf7;
        we=0;
        delay(1);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4b;
                        TL0=0xfd;
                        count++;
                }
                if(count==2)
                {
                        count=0;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9999)
                        timer_count=0;
                        display(timer_count);
                }
        }
}
这是从0开始,每次增加1,一直在9999循环。 为什么前3位(千,百,十位)会出现闪烁情况,求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显示函数应该一直显示,而你写的只有count ==2 时才显示一次,所以出现闪烁

网友B:
改变delay试试,应该会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delay试试,应该会有好转

最后我是将display函数拿出if之外,在大循环while下,就解决了

网友C:
其实就是在闪烁,只是控制好时间的话,人眼就无法察觉,所以你控制好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改变延时时间

网友E:
刷新次数太少,把显示函数不要放在if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新次数太少,把显示函数不要放在if内

恩恩 ,确实是这个原因,显示函数拿出if外就 成功了

网友F:
都是高手啊! 菜鸟学习中。。。。。。。。。

网友G:
这个还是有点看不明白,还需学习

网友H:
尽量不要用延时,活着减少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