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讲解一下这个将一个字节转换成十进制字符串格式 在液晶中显示

楼主(2015-08-22):
        str[0] = (dat/100) + '0';           //转化为十进制字符串格式
         str[1] = (dat/10%10) + '0';
         str[2] = (dat%10) + '0';
         str[3] = '0';
         LcdShowStr(0,0,str);                         //显示在液晶

网友A:
在ASCII代码表中,字符0的十进制数48,十六进制是0x30,液晶显示的字符,所以加上一个0字符。也可以写成+0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