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

楼主(2015-08-24):
用单片机控制舵机(辉盛sg90)的时候,信号线为什么要接一个上拉电阻呢,一直没有找到辉盛sg90的数据手册。

网友A:
??要接上啦??不用吧,我从来没加过,虽然不是同一款舵机,只要给他一个20ms的周期就行了

网友B:
我也一直没有加过,直接用单片机引脚就能驱动,舵机的控制信号周期为20MS的脉宽调制(PWM)信号,其中脉冲宽度从0.5-2.5MS,相对应的舵盘位置为0-180度,呈线性变化。

网友C:
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或者是用ULN2003驱动,或者是用L298N驱动均可

网友D:
你接的是不是STC51单片机的P0口?P0口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2016-04-16):
p0口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2016-05-16):
驱动电流需求有点大,加上拉电子可以提供足够的上拉电流来驱动舵机

网友G:
用uln2003驱动 可以解决

网友H(2017-02-13):
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