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 温度控制 温度在0-100度 精度5度吧 用pid算法

楼主(2015-08-24):
用单片机实现 温度控制 温度在0-100度 精度5度 用pid算法想了好久 想请问下各位大侠能给个小思路吗 本人小学生 虚心求教!!

楼主:
错了点东西 !温度在应该是在1000度以下 做一个温控炉 希望大神给点指导思路 谢谢!!!

网友A:
精度5度,可以不用PID嘛

网友A:
用相关温度的公式,直接给加温,温度高了,就不加温了,简单地试一下,PID也没有那复杂,就是一个公式,几个参数而已,如果要理解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B:
5度应该不用PID吧,应该用闭环控制,将反馈接收回来给输入

网友C:
如果是要学习温控,你的要求精度不高,像楼上说的那样直接闭环控制就可以达到要求,可以不用pid,如果是像空调那样可以用,如果你要练习pid,可以做个简单直接点的,例如控制电机转速就比较好,硬件也比较简单。

网友D(2018-02-05):
我用pid刚做了一个温度控制,控制精度正负1度

网友E:
温度控制一般pi

网友F:
我知道有一种线性温度传感器,型号LM35CZ(或LM35DZ),精度达到±0.25度。硬件也很重要啊!否则数据源不准确,精确温控就难以实现。采集后,可以考虑滤波取稳定值。

网友G(2018-04-27):
引用 网友D:
我用pid刚做了一个温度控制,控制精度正负1度

请问您能发给我看一下吗?我现在正在做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