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为什么显示自定义字体,有明显的刷字过程,不稳定显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25):
这个是在网上借鉴的画字符功能函数

void displaypicture(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picture,unsigned char hight,unsigned char wide)
{
        unsigned char line,row;
         LCD_write_command(0x34);   //打开扩展指令

   // send_com(0x36);   //打开绘图指令
        if(wide%8==0)
        {
        wide=wide/8;
        }
        else
        {
        wide=wide/8+1;
        }
        for(line=0;line<hight;line++)
        {
                if(y+line>31)
                {
                    LCD_write_command(0x80+y+line-32);
                   LCD_write_command(0x80+x+8);
                }
                else
                {
                    LCD_write_command(0x80+y+line);
                    LCD_write_command(0x80+x);
                }
                for(row=0;row<wide;row++)
                {
                        LCD_write_data(picture[line*wide+row]);
                }
        }

LCD_write_command(0x36);   //打开绘图指令
LCD_write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

}

网友A:
似乎点阵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写数据周期是不是太短了?比如放到while里重复运行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数据周期是不是太短了?比如放到while里重复运行了之类的……

恩,,就是在while循环中,通过while循环中switch来循环检测按键,选择显示不同内容。可以有什么方法让其稳定显示不?谢谢o.
switch(x)
   {
    case 0:
    displaypicture(16,0,shuzi[0],32,16);
         displaypicture(16,1,shuzi[9],32,16);
        displaypicture(16,2,shuzi[1],32,16);
        displaypicture(16,3,kong,32,16);
    displaypicture(16,4,shuzi[5],32,16);
    displaypicture(16,5,shuzi[6],32,16);
        displaypicture(16,6,shuzi[7],32,16);
        displaypicture(16,7,shuzi[8],32,16);
    LATC1=1;break;

    case 1:

    displaypicture(16,1,shuzi[0],32,16);

    displaypicture(16,2,shuzi[1],32,16);
        displaypicture(16,3,kong,32,16);

    displaypicture(16,4,shuzi[3],32,16);

        displaypicture(16,5,shuzi[7],32,16);

        displaypicture(16,6,shuzi[8],32,16);
        displaypicture(16,7,kong,32,16);
    LATC1=1;break;

    case 2:

    displaypicture(16,1,shuzi[0],32,16);

    displaypicture(16,2,shuzi[1],32,16);
    displaypicture(16,3,kong,32,16);

    displaypicture(16,4,shuzi[5],32,16);

        displaypicture(16,5,shuzi[7],32,16);

        displaypicture(16,6,shuzi[8],32,16);
        displaypicture(16,7,kong,32,16);
    LATC1=1;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点阵都是这样的

显示函数在while循环中,不知道怎样解决?谢谢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就是在while循环中,通过while循环中switch来循环检测按键,选择显示不同内容。可以有什么方 ...

进switch的频率不要太高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switch的频率不要太高应该就行了……

灰常谢谢 指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switch的频率不要太高应该就行了……

大哥 ,我要在中间两行 8个点 后再写入 16*32的字 ,水平地址只能是0x80到0x87之间,每个地址间是16个bit间距,没有8个点后的首地址。所以水平地址怎么 写 ,谢谢 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要在中间两行 8个点 后再写入 16*32的字 ,水平地址只能是0x80到0x87之间,每个地址间是16个bit ...

水平地址不是0x80~0x8F么?
没办法分成8个的吧……水平地址貌似只能精确到16个的。不想在前8个点显示东西就只好写0x00了。如果后面写的内容的显示范围涉及到前面的,前面的那部分写一样的数据就行了。或者把字分开,前一个字的后半个和后面的字的前半个一起写。

网友C:
加延时,或者用定时器中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