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单片机电路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5-08-25):
我以前购买了一块单片机电路板,但很久没用了,没有配套的教程,现在可以抽出时间学习单片机了,请问该怎么开始呢?

网友A:
大同小异 差别不大

网友B: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管脚不一样

网友C:
差不多,差别不大,到时根据你自己的板子修改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D:
首先,应该明确你买的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根据你的单片机找学习资料。单片机种类很多,电路板要看情况,例如引脚排列和功能,如果相同可以用,不同不能用。

网友D: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看引脚排列和功能。

网友E:
基本上差不多 区别不大

网友F:
这最简单的程序实现最简单的功能开始,我们都是从流水灯起步的。

网友G:
弄懂原理,差别不大的

网友H:
看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比如51系列的单片机不同厂家都差不多,如果是ARM或者PIC之类的会有些不同。51适合小电器产品,如果开发大一点复杂的产品会用ARM,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要求来选择。

网友I: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J:
想用什么型号的的单片机就找他的资料,然后看你的实验板的管脚座是不是匹配,先从51开始吧,资料全。

网友K:
看型号了

网友L:
网上的各种教程很多,楼主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M:
先看是什么型号的  资料找出来 在看外部电路

网友N:
最好买新的,有教程的,自己摸索非常非常困难

网友O:
不可以,要视具体电路而定。

网友P:
看视频教程,然后自己实操

网友Q:
要看引脚排列和功能

网友R:
你的先了解他的电路,其实你要是数字电路比较好,这么简单的电路,一般都是一样的,不用看电路图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S: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看引脚排列和功能

网友T:
大同小异了啦 不用照本宣科式的学习的 主要是先把你手上的板子的原理图搞明白 知道引脚对应关系 先从流水灯开始研究吧 仿照你找到的资料代码然后依照自己手上的板子的原理图 修改一下程序,让程序代码和你的板子硬件匹配然后就可以编译下载 调试了

网友U:
很不错的哈恩

网友V:
针脚排列位置一致的就可以吧

网友W:
不可以吧

网友X:
不同的单片机一般是不通用的,同一个厂家的管脚相同的有的通用

网友Y:
找教程啊,现在教程满天飞

网友Z:
系列单片机脚位不相同,所以不可能通用的。原理是相通的。

楼主(2016-10-22):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管脚不一样

都是51的

网友V:
只要管脚定义和封装类型尺寸一致的就可以通用。

网友AA:
单片机是一样的,只是开发板的电路有可能不同

网友AB:
看是什么型号的吧

网友AC:
如果板子不复杂的话手绘一下板子的焊接图,看一下那些器件具体跟那些引脚相连,根据别的视频教程适当该一下程序

网友AC: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可以手绘一下电路图连接看一下。

网友AD:
差不多,原理一样的

网友AE:
先找找教程 配套的最好

网友AF:
首先你要找到你开发板的原理图。。。。。然后零基础的话建议看郭天祥教程入门,网上一大把

网友AG:
O开始,我也是呵呵

网友AH:
看引脚封装一不一样

网友AI:
接口不同而已

网友AJ:
先从最基本的C语言开始,然后熟悉单片机开发环境,从最基本的IO驱动开始,逐渐深入

网友AK:
最好找一些教程看看,比如先看一些简单的代码开始

网友AL:
应该不可以

网友AM:
不一定,封装什么的一样就好

网友AN:
搞通原理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