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通过Excel快速制作原理图符号

楼主:
——博励pcb整理

1.根据Datasheet中的器件引脚描述,制作元器件引脚表格,格式如下:
ObjectKind
X1
Y1
Orientation
Name
Symbol
Electrical Type
Pin Designator
Pin
0
10
0
P0.0/AD0

IO
37
Pin
0
20
0
P0.1/AD1

IO
36
Pin
0
30
0
P0.2/AD2

IO
35
Pin
0
40
0
P0.3/AD3

IO
34
Pin
0
50
0
P0.4/AD4

IO
33
Pin
0
60
0
P0.5/AD5

IO
32
Pin
0
70
0
P0.6/AD6

IO
31
......
一般元器件Datasheet都是PDF格式,复制粘贴表格不太容易,可以先将PDF格式转换WORD格式,再粘贴到EXCEL中

2.建立一个SCHLIB文件在右下角的SCH中选择SHCLIB List

调整为Edit模式

3.在Excel中复制表格,在SHCLIB List 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Smart Grid Insert ,单击Automatically Determine Paste ,OK。

网友A(2018-06-06):
最后矩形框画完看不到管教定义,如何修改属性?谢谢

网友B(2015-11-04):
很高级啊

网友C:
看着很好的方法   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