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下面这个编程怎么通不过?

楼主(2015-08-26):
#include<reg51.h>
#include<stido.h>
void uarinit(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OxFD;
        TR1=1;
        TI=1;
}
void main(void)
{
        uarinit();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网友A:
那个头文件不应该是stdio.h么?

网友B:
头文件写错了

网友C:
51的编程虽然可以用c但是和c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头文件写错了 #includes <stdio.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文件不应该是stdio.h么?

灰常感谢,真是那么一回事,太粗心了

楼主:
万分感谢,真是那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文件不应该是stdio.h么?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R1=1;
                                                         TI=1;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改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UartInit(void)

错误信息是什么?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part3-1.c...
part3-1.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eg51.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art3-1.c:                                               #include<reg51.h>
part3-1.c:                                                                ^
part3-1.c: part3-1.c: 0 warnings, 1 erro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part3-1.c...
part3-1.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 ...

这是找不到reg51.h这个头文件,检查一下头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网友E:
要用单片机C呀

网友F:
头文件改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G(2016-12-31):
改了头文件可以吗,请求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