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是什么?如何设计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5-08-26):
   什么是高频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是作为开关电源最主要的组成局部。开关电源一般采用半桥式功率转换电路,工作时两个开关三极管轮流导通来产生100kHz 高频脉冲波,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降压,输出低电压的交流电,高频变压器各个绕组线圈的匝数比例则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多少。典型的半桥式变压电路中最为显眼的三只高频变压器:主变压器、驱动变压器和辅助变压器(待机变压器)每种变压器在国家规定中都有各自的衡量规范,比如主变压器,只要是200W 以上的电源,其磁芯直径(高度)就不得小于35mm 而辅助变压器,电源功率不超过300W 时其磁芯直径达到16mm

    高频变压器设计方法:

  高频变压器具有效率高、节能、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不过你知道高频变压器的设计都有怎样的步骤吗?一般来说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可划分为以下六个步骤:

  1、选择磁芯材料和磁芯结构形式。

  2、高频变压器确定工作频率,工作最大磁感应强度Bm。

  3、计算并初选磁芯型号。

  4、计算并调整原、副边匝数。

  5、计算并确定导线线径。确定匝数后,根据电流有效值选取导线线径,电流较大时,仍需采用多股并绕,但由于电感电流中交流成份比较小,集肤效应不明显,必要时可选用较粗的导线绕制。

  6、校核窗口面积和最大磁感应强度Bm。

  7、高频变压器电感设计完成后,可在实验中进一步调整气隙,以达到最佳的电感量和工作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