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定时器走时问题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楼主(2015-08-2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shi1,shi0,fen1,fen0,miao1,miao0;
uint temp,i;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shi1,shi0,fen1,fen0,miao1,miao0);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shi1,shi0,fen1,fen0,miao1,miao0;
                shi1=temp/3600/10;
                shi0=temp/3600-(shi1*10);
                fen1=temp%3600/60/10;
                fen0=temp%3600/60-(fen1*10);
                miao1=temp%3600%60/10;
                miao0=temp%3600%60-(miao1*10);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0x4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fen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fen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0x4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1);
}

void init()
{
        wela=0;
        dula=0;
        temp=41760;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TCON=0x10;
         //TR0=1;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count==20)
                  {
                        count=0;
                        i++;
                        if(i==86400)
                           {
                                        i=0;
                           }
                  }
                display(uint i);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count++;
}
这是从11点36分00秒开始走时程序,但是在编译后出现  error C141:syntar error near 'unsigned'错误。 求高手帮我看看,在线等。 急~~~~~~~

楼主:
终于知道哪里错了,把display改为无参函数就可以咯~

网友A:
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嘛,error C141:syntar error near 'unsigned' 第141行,无符号['unsigned]

网友B:
你可以在main里面 初始化i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main里面 初始化i

uint i;
然后displa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 i;
然后display(i);

谢谢, 照你所说的,改了下 。编译成功了。  自己实验了一下 ,直接在开头定义i ,然后display(i),也是行的,那就是说问题的所在是 display函数里面是 不能声明变量的类型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