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水平地址的写入

楼主(2015-08-27):
1带字库的2864液晶屏,如果我中间两行的字要在空 8 个点之后 再写入18*32自定义大小字体,首地址怎么写。水平地址只能是0x80到0x87,每个地址间是16个bit间距,没有8个点后的间距地址。谢谢大神们的帮助 。

网友A:
重新取模,前8个点用空代替,,如果没办法这样取可以手动把字模排出来,  也就是第一个字的后8个点放到第二个字上显示,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