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S1302进行写入和读取操作的程序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之后不对呢????

网友A(2015-08-28):
ACC是累加器吗?如果是的话在计数变量 i 自加的时候,就是 i++ 运算,会用到累加器,之前存的数据就没了……正确的做法是for(i=8;i>0;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C是累加器吗?如果是的话在计数变量 i 自加的时候,就是 i++ 运算,会用到累加器,之前存的数据就没了… ...

按照您的说法改正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改正了,但还是不行

把ACC=ACC>>1;放到前面,就是进了for以后的第一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ACC=ACC>>1;放到前面,就是进了for以后的第一句。

按照您说的,还是不行,您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吗??我使用keil4编写的,麻烦您了,我编译的结果是,无论初始值是什么,数码管显示的都是0,并且不动,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说的,还是不行,您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吗??我使用keil4编写的,麻烦您了,我编译的结果是, ...

搞定。~~不过我的电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DS1302连到P3那几个口不好用,换到P2的就好了,估计是数码管开关的时候引脚控制牵连到DS1302了。现在DS1302通信和初始化都没问题了(接在P2的时候)。但是因为数码管电路不太一样,所以最后具体的还要你自己试试。要是还不行……可以再来找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不过我的电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DS1302连到P3那几个口不好用,换到P2的就好了,估计是数码管开关 ...

恩恩,搞定了,真是太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不过我的电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DS1302连到P3那几个口不好用,换到P2的就好了,估计是数码管开关 ...

恩恩,可以了,真是太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不过我的电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DS1302连到P3那几个口不好用,换到P2的就好了,估计是数码管开关 ...

恩恩,已经可以了,真是太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不过我的电路不太一样,但是发现DS1302连到P3那几个口不好用,换到P2的就好了,估计是数码管开关 ...

大神,,,我这前两天还行,但是今天就不行了,IO口换了还是不行,显示就是8888,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这前两天还行,但是今天就不行了,IO口换了还是不行,显示就是8888,求指导

数据不能是88吧……会不会是显示问题。数码管显示调好了么?话说这面包板……好眼熟呀……你也用面包板玩……

网友C:
//********向1302写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1(1);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IO=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1);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1(1);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1(1);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1);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IO==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1(1);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1(1);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void Init_DS1302(void)
{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45/10)<<4|(45%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15/10)<<4|(15%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29/10)<<4|(29%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11/10)<<4|(11%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15/10)<<4|(15%10)));   //.....年.....................年.........
}

网友D(2018-05-05):
引用 网友C:
//********向1302写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