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块12832的引脚定义

楼主:
如题,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用。

正面

正面

反面有型号和12根引线的软线

反面有型号和12根引线的软线

网友A(2015-08-29):
与12864一样的用法
只是显示两排文字
比12864少了2排而已

网友B:
除了AK二条引脚外,其他引脚什么作用都不知道啊,新人一个请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C:
应该是个串行通信的屏,以前买了一斤杂乱屏,里面有类似的,软排线接线困难,实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