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模块,空载正常,接上电机就没有输出电压了,求解!

楼主(2015-08-30):
L298N驱动模块,空载正常,接上电机就没有输出电压了,求解!

网友A:
你用的是多少伏电压供电,不要低于7V,因为298有损耗。

网友B:
先读一下引脚的pwm波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A:
你的电源电压不够,不要低于7V,因为298有损耗,加上负载就驱动不走小车啦。加个7805给单片机供电。7.5v或7.2v直接给电机供电。

网友C:
电源容量不够,只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D:
说的太简单,你是不是要把周围电路列出来给我们看看,然后供电状态告诉我们呢,负载是多大电机也告诉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E(2017-01-01):
电压不够吧

网友F(2017-07-17):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G:
是不是系统板地与l298n地连接在一起,俗称共地。

网友F:
我换了一个l298n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H:
买186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