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1最小系统板的电源不正常

楼主(2015-08-30):
昨天花了半下午,用洞洞板焊了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本打算用来控制12864的液晶,程序下进去液晶不显示(P2口数据,P1口控制),换成单个led闪烁的程序正常。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发现在没单片机的情况下,空板P2口每个io电压都是2V多,EA接VCC 5v,ALE/PROG悬空4V多,PSEN悬空3V多,P0口未接上拉电阻,每个io也都在4v以上。P1和P3口都正常。

网友A:
注重查一下12864的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重查一下12864的线路问题。

12864的线路正常。我用的usb口供电,USB接口焊在了P2 口旁边,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B:
12864的显示除了与系统的接线有很大关系外,软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程序源代码有问题,也会没有任何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864的线路正常。我用的usb口供电,USB接口焊在了P2 口旁边,是不是因为这个。。。

流水灯正常,你试试用别的IO口再试试流水灯,仔细查线路,真没问题开始程序的问题。

网友C:
线路故障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E:
洞洞板上电源加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F:
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加大一点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G:
检查显示驱动程序

网友H:
液晶有没有加滑变调背光

楼主(2015-10-10):
引用 网友E:
洞洞板上电源加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恩,好久没逛论坛了,才看到。这两天有空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I:
不会吧,没放单片机就一个空板,p2口怎么会有电呢,是线路焊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