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精度好像不好?

楼主(2015-08-31):
我用ADC0809测三路电压。如果电压在范围内。绿灯亮。反之红灯亮。结果等是闪的。

网友A:
1.要么你的程序有问题
2.要么你测量的电压变换的太快

网友B:
8位还行吧

楼主:
我的输入1.8V是稳定的。可是输出不稳定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C:
输入电压不稳定,如果要求频率不高,试试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