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及电路图

楼主(2015-08-31):
这学期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单片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而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以Atemel公司出的8051为基础的结构及编程。在接触过程中,我们学到了8051的最小系统,通过该最小系统,我们可以用keil软件进行编程从而实现对一些外设的控制!比如一些简单的实验:闪烁灯、模拟开关灯等等!所以制作一个最小系统就显得很重要。下面就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一些简单的电路图:

1.电源电路:
  我们知道单片机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电压是+5V的电压,而我们不能直接得到,所以只能进行转换,用7805将+9V的电压转换成+5V的电压,焊接电路的时候注意C1,C2为极性电容,所以注意正负极。还有那个+9V的电源,本来是很方便的,往电路上焊一个接口,直接插上电源就OK了。但是考虑到经济问题,我给大家买的不是那种。用的时候把线前面的接头剪了,里面应该有4条线,2根是+9V的,另两根是+24V的,我们用+9V的线就行了!电源电路图如下:

   2.单片机焊接电路:
     这个电路较为简单,而且用得是上电复位电路,所用到的元器件也很少,但是要特别注意单片机的接口,尤其是I/O接口,因为我们要用它们输出或者是进行数据传输,所以最好是能多有几个接口,所以用到双排插针或者是单排插针,用排线连接它们和外设。

  3.串口焊接,也就是下载线!
    我们通过Keil软件编译一些程序,通过单片机实现一些功能,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下载线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部,也可以用烧写器,但是成本太高,而且利用率太低,所以我们选用下载线!本来是打算焊USB接口的,但是感觉难度很大,所以感觉还是用这个串口电路比较好,成功率较高!这个电路主要用到的就是74373锁存器。提醒大家,任何芯片工作都要接电源和接地,千万别忘了。我连一个抢答器电路的时候就是因为74LS175没有接地,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检查电路。所以千万别忘了!

   注意,我们焊得这个电路只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而已,没有任何外部设备。所以在检查这个电路时要连一个简单的外设。我这儿有资料,可以来拿!祝大家玩儿成功!!!

网友A(2016-02-05):
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