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显示乱码

楼主:
ORG   0000H
A_BIT   EQU  20H       ;存放个位数变量
B_BIT   EQU   21H       ;存放十位数变量
FLAG    EQU   38H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DQ      EQU  P2.0
MAIN:    ACALL   RE_TEMP        ;对传感器设置及读取
A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ACALL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JMP  MAIN            ;循环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SETB    DQ
ACALL   RESET_1820   ;  调用复位子程序
JB    FLAG,S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RET
ST:                         ; DS18B20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A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A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ACALL   RESET_1820  ;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A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A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ACALL  READ_1820       ;读出温度数据
RET
RESET_1820:      SETB   DQ            ;复位(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DLY: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DLY ;―――――――――――― ;然后拉高数据线   SETB   DQ
NOP
NOP
NOP ;――――――――――――
MOV   R0,#25H
T2:  JNB    DQ,T3      ;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2
JMP   T4           ;――――――――――――
T3:  SETB   FLAG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5 ;――――――――――――
T4:   CLR    FLAG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7 ;――――――――――――
T5:  MOV   R0,#117
T6:  DJNZ  R0,T6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
T7:  SETB    DQ
          RET                                            ;――――――――――――
WRITE_1820:      MOV   R2,#8           ;写入DS18B20(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DQ             ;总线低位,开始写入
MOV   R3,#7
         DJNZ  R3,$            ;保持16微秒以上
RRC   A    ;把字节DATA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DQ,  C         ;写入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等待   SETB  DQ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DQ
         RET
READ_1820:       MOV   R4,#2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DS18B20中读出  读出两个字节的据
MOV   R1,#29H      ;低位存入29H,高位存入28h
RE0: MOV  R2,#8           ;数据一共有8位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9
RE2:  DJNZ   R3,RE2         ;延时18微妙
MOV  C,DQ          ;从总线读到一个BIT
MOV  R3,#23
RE3: DJNZ  R3,RE3    ;      等待100秒
RRC   A             ;  把读得的位价值环移给A
         DJNZ  R2,RE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
         RET
TURN:  MOV   A,29H
         MOV   C,40H ;将28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RET
DISPLAY:        MOV   A,29H           ;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 A        ;十位在A
  MOV   A_BIT, B        ;个位在B
        MOV   DPTR,#TABLE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R0,#4
DP1:   MOV  R1, #250        ;显示1000次
LO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ACALL SEND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CLR   P0.6            ;开个位显示
ACALL  DELAY           ;
SETB   P0.6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ACALL SEND            ;送出个十位的7段代码
CLR   P0.7            ;开十位显示
ACALL  DELAY         ;显示1MS   SETB   P0.7
         DJNZ   R1,LOOP         ;250次没完循环
DJNZ   R0,DP1         ; 4个250次没完循环
RET
DELAY:        MOV   R7, #80     ;1ms延时
DJNZ  R7,$
        RET
DELAY10ms:   MOV  R5,#50
DLY1: MOV  R6,#100
DLY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SEND:   MOV     R2,#8
LOOPS:  CLR     P0.0
RLC     A
         MOV     P0.1,C
SETB    P0.0
DJNZ    R2,LOOPS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     ;数码管共阳极0~9代码
DB   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A(2015-09-02):
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