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PL2303给51单片机烧写程序出错,单片机硬件是好的

楼主:
       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下载器(PL2303),准备用来烧写程序。到了之后就准备测试能否给我的51单片机实验板烧写程序。发现烧不进去,但是我用自带的下载线烧写程序就可以正常进行,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  谢谢啦,大神们都帮忙看看,小弟万分感激。。。

用PL2303烧写程序 握手连接失败

用PL2303烧写程序  握手连接失败

这是我用的PL2303x下载器

  这是我用的PL2303x下载器

用下载线烧写程序 正常烧写

用下载线烧写程序  正常烧写

PL2303下载器是正常的

PL2303下载器是正常的

网友A(2015-09-05):
这种下载器背面丝印写的RXD和TXD是反的,反接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连接的是单片机的RXD和TXD,PL2003(还有CH340,CH341,这些其实不是下载器,真实名字是usb转TTL串口)上也有RXD和TXD,但是单片机的RXD接下载器的TXD,单片机TXD接下载器的RXD,然后把地线也就是GND也接上,这样才能正常工作,还有PL2003,CH340需要电脑装驱动才能识别。单片机要先断电在电脑上点下载再上电才能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下载器背面丝印写的RXD和TXD是反的,反接就好了

   正接反接都试过了,就是烧写不进去,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连接的是单片机的RXD和TXD,PL2003(还有CH340,CH341,这些其实不是下载器,真实名字是usb转TTL串口 ...

   我就是这样连接的啊,反接也试过了,每次少些都是点了下下载之后才上电的,但还是烧写不进去,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没?

网友D:
需要重新上电,才能烧录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需要重新上电,才能烧录程序

   知道这个啊,但并不是这个原因,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么?

网友D:
波特率,STC官方建义采用CH430芯片,要么你把P1.0,P1.1对地之后试一下,我上次遇到一批芯片,怎么都无法下载,最后在P3.0,P3.1加了上拉之后才下载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STC官方建义采用CH430芯片,要么你把P1.0,P1.1对地之后试一下,我上次遇到一批芯片,怎么都无法下 ...

  哦,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F(2015-10-25):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线接法都是对的就是一直下载不进去

网友G:
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17-11-18):
因STC芯片对2303支持不太好的原因吧

网友I(2019-07-12):
楼主问题解决了,然后却不说明怎么解决的,这种帖子直接删了吧,浪费别人时间。

网友J:
估计是连接线太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