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解决LCD12864闪烁问题?

楼主(2015-09-05):
void Display_Time(cTime *p)
{
        uint8 Date[] = {"20__年__月__日"};
        uint8 Time[] = {"__时__分__秒"};

          Time[0] = '0' + ((*p).hour >> 4);
          Time[1] = '0' + ((*p).hour & 0x0f);
          Time[4] = '0' + ((*p).min >> 4);
          Time[5] = '0' + ((*p).min & 0x0f);
          Time[8] = '0' + ((*p).sec >> 4);
          Time[9] = '0' + ((*p).sec & 0x0f);

    Date[2] =  '0' + ((*p).year >> 4);
          Date[3] =  '0' + ((*p).year & 0x0f);
          Date[6] =  '0' + ((*p).month >> 4);
    Date[7] =  '0' + ((*p).month & 0x0f);
          Date[10] = '0' + ((*p).date >> 4);
          Date[11] = '0' + ((*p).date & 0x0f);

          clear_display();
          print_str(1,0,Date,NULL); //第二行显示日期
          print_str(2,0,week[(*p).week - 1],6); //第三行显示星期
          print_str(3,0,Time,NULL); //第四行显示时间
}

如果在更新前不清屏,又会有一些残点或者残线时不时闪一下。

网友A:
每次刷新前必须要清屏~~~~~~~~~~~

网友B:
若你的  Display_Time 函数在主循环不停的循环的话 这个肯定是会闪烁的!建议进行定时刷新,200ms刷一次 这样可能就不会闪烁了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谢谢高手的回答。通过对12864的对比度的调节,那些残点残线已经看不见了。留下有效内容。 清屏再刷新一定会闪烁的,因为延时需要5ms以上,不然清屏无效。清屏再刷新的话,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所以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