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开发板为什么突然下不了程序了

楼主(2015-09-05):
我的开发板为什么突然下不了程序了
求助!!!!!!!!

网友A:
是stc芯片的吗,建议先检查一下串口通信电路

网友B:
有错误,警告吗,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C:
首先检查硬件,板子有无损坏

网友D:
可以换一块单片机试试,确定是板子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

网友E:
测整个供电是否正常,检查USB转窜口COM,波特率

网友F:
如果上不了电,可能是USB的问题,如果能上电不能下载,可能是芯片没插稳或者芯片烧了,换块芯片都不行的话可能线有问题~

楼主:
芯片没问题,试了3块,程序没问题,下载软件一直要我冷启动单片机,我都冷启动N变了软件就是没反应

网友G:
注意检查com串口号,波特率

网友H:
先看看你的芯片是啥型号的,还有用的是啥下载器,不然没法确定这些问题的。

网友I:
先看看电脑端口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J:
端口号对吗

网友K:
可以敲几下,我的有一次就下不了程序,敲了几下就能下了

网友L:
看看端口对吗

网友M:
有很多问题。看下下载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N:
我i遇到的都是因为单片机问题而不能下载,就像你说冷启动不联机。

网友O:
一般都是下载线、串口、单片机型号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P:
那其他的板子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是板子坏了

网友Q:
看一下是板子问题还是串口通信的问题,可能是波特率设错了

网友R:
问题现象说的不清楚;降低下最高波特率试试。

网友S:
就是换了单片机 :一定是 内置 晶振  与外置 晶振  问题,检查程序设置晶振,烧写时 选择内外置 晶振  ,看一下。

网友T:
串口驱动看有问题没,再者看看单片机型号是不是点错了,晶振

网友U:
可能是下载端口出了问题吧,或者是下载速率

网友U:
对了,检查下开发板是否通电

网友V:
看看设置晶振 对没有

网友W:
检查供电

网友X:
是不是接触不好,我有时也会

网友Y:
使用最新的下载程序会有用哦